wincc问题

楼主(2017-03-11):
wincc 和pc Access建立好通讯后数字量信号能正常使用,io域的输入数值却不能正常写入plc 是什么原因呢?我在200plc里编好一个地址vw100用wincc 向这个地址写入数据怎么都不行。数据格式也改过。就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 和pc Access建立好通讯后数字量信号能正常使用,io域的输入数值却不能正常写入plc 是什么原因呢?我在200plc里编好一个地址vw100用wincc 向这个地址写入数据怎么都不行。数据格式也改过。就是不行。。

无法写入VW100的值无非只有以下几种情况:
1、通讯没有建立,因为你使用OPC方式,在PC-Access中你是否确认VW100对应的标签正常读写该寄存器了呢?
2、PLC中的程序不断的改写该地址的值,这个要从你的程序中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 和pc Access建立好通讯后数字量信号能正常使用,io域的输入数值却不能正常写入plc 是什么原因呢?我在200plc里编好一个地址vw100用wincc 向这个地址写入数据怎么都不行。数据格式也改过。就是不行。。

无法写入VW100的值无非只有以下几种情况:
1、通讯没有建立,因为你使用OPC方式,在PC-Access中你是否确认VW100对应的标签正常读写该寄存器了呢?
2、PLC中的程序不断的改写该地址的值,这个要从你的程序中来分析。

HAVE FUN!
通讯是正常的,我做的按钮可以正常控制。就是写入数据不行。。plc 程序也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 和pc Access建立好通讯后数字量信号能正常使用,io域的输入数值却不能正常写入plc 是什么原因呢?我在200plc里编好一个地址vw100用wincc 向这个地址写入数据怎么都不行。数据格式也改过。就是不行。。

无法写入VW100的值无非只有以下几种情况:
1、通讯没有建立,因为你使用OPC方式,在PC-Access中你是否确认VW100对应的标签正常读写该寄存器了呢?
2、PLC中的程序不断的改写该地址的值,这个要从你的程序中来分析。

HAVE FUN!
通讯是正常的,我做的按钮可以正常控制。就是写入数据不行。。plc 程序也对的。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VW100对应的标签是否正常,不是因为按钮能正常控制就叫做正常了,如果正常了,你也不会发帖来问了。

网友B:
输入输出域所选的变量定义的类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域所选的变量定义的类型对不对?
不会吧?pc Access里面也有数据的,step7里面显示NAN??

网友C:
图片可以缩小一点再发布.....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怎么在一个画面窗口里显示不同的画面。。就是运行时点画中画那种。我是想让不同的画面在同一个画面窗口里显示。。现在只能显示一个画面。想显示别的就得再建一个画面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