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通?

楼主(2017-03-12):
有点看不懂,怎么会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看不懂,怎么会通呢?
你应该持续监控软水池水位变化,并截图或者视频。

网友B:
条件都达到了,检查一下哪些条件有问题?

网友C:
水位下降的时候接通的,然后 自锁的不是吗?

网友D:
楼主的X26、X27是浮球开关还是别的什么检测液位开关?或者开关阀内行程、超行程限位?
从现有情况看,是水位下降时开的阀门,然后自锁的开阀动作。
从程序看如果X26出现问题,则会一直进水,从而溢出。

网友E:
这程序里阀门打开后管不了啊,这是正在调试还是正常运行后出故障了

网友F:
通了自锁了。

网友G:
程序写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大神具体指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大神具体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电动阀一会开,一会关,频繁产水,导致池子溢流,大师怎么办?哪里错了!

网友G:
X26  X27这样用当自动状态时会不会处于不断地启停的不稳定状态?

网友H:
这是什么PLC?有SM400?

网友H:
我猜D8数据在运行中有扰动,被PLC扫描到了,所以触发了Y40自保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三菱Q系列的

网友J:
是D8的数据,造成的,你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K:
D8采集回来的数据不稳定,多搞几段<= D8 K2100 K2000 K1900 K1800 SETM0 SETM1.......试试看,K2100以下的辅助M有没有接通,如果接通了,还可以监控大概范围。

网友L:
条件满足就会通,lz已经监控了,看条件啊

网友M:
回复 网友H:
三菱 GX WORKS 3

网友E:
回复 网友H:
三菱

网友E:
监控程序没看出来怎么回事吗?感觉是液位不稳定造成D8数据不稳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三菱Q系列的
SM是不是一些特殊寄存器?

网友N:
比较好的控制方式是选用可以控制开度的阀,使用PID控制水位,看你的程序阀不能控制开度,另外关闭和打开阀的差值是否太小,补液量较大,引起液位波动,使阀门不断关停

网友O:
你的水位的检测如何检测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上水位和下水位的差值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