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车间设备都在运行,可以把S300PLC中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吗?有风险吗?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A:
上传没风险,不影响设备正常使用,注意事项就是不要上传硬件后再点错下载,会让plc停止运行一会。

网友B:
操作正确,没有问题。
以前公司一个搞错了,把空程序下到PLC,停机了然后又把PLC的空程序覆盖了电脑的原程序。然后晕了。

网友C:
从来没用过还是先在闲置的PLC上练练手再说;
操作错了把程序搞没了,设备又是买来没源程序你就玩完了;

网友D:
熟练了问题不大

网友E:
不放心就先拿个旧的练习  熟练了就没事

网友F:
一般程序都有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