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压?

楼主(2017-03-12):
一个电机,没有标示,怎么知道用的电压是220还是380V的?

网友A:
还有660的呢。

网友B:
这个很简单,380V电机是三相绕组,接线盒是6根线头(接法有三角形与星形接法)而单相电机220V是2相绕组(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220V电机有电容..

网友C:
什么标识,连型号都没有么?
那测内阻,估计流多大电流,再看大小,估计功率。
电压再由前两者关系估算出来。

网友D:
如果是三相电机,如果有变频器,用V/F空载转一下,测轴转速,也能知道个一二。

网友E:
铭牌都没有一个啊!
如果没有电容的话380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F:
打开接线盒,如果看不出。我可能会用最直接粗暴的方式  先通220V试试就知道了,如果是380V的话,会转不动,或者转速特别慢!  380V电机通220V是不会烧的,这个办法我以前试过 嘎嘎

网友G:
电机就三根线引出线吧?若是380V的电机第1根线与第2根线之间的电阻、第2根线与第3根线的电阻、第1根线与第3根线电阻,三个阻值差不多。若是220V单相电机,有一阻值比另外两个大,且小的两个阻值大小差不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机就三根线引出线吧?若是380V的电机第1根线与第2根线之间的电阻、第2根线与第3根线的电阻、第1根线与第3根线电阻,三个阻值差不多。若是220V单相电机,有一阻值比另外两个大,且小的两个阻值大小差不多。
确实是好主意。说明楼主经常测量电机。有经验

网友I:
220的电机基本都有电容或启动离合开关,380 的没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220的电机基本都有电容或启动离合开关,380 的没用
应该说是220的单相电机。

网友J:
应该说是220的单相电机。

网友K:
给我的话,我应该是不敢接线的。

楼主:
多年前,搞机械设计时曾经接过一次(现在已经转做设备维修了)。

当时在一小厂,设计开发好一个切布机器。小厂没有多余的人帮我,制造好部件后我自己去装,自己设计的图纸,自己装好后,装电机。当时去仓库拿,就说要多少功率的。仓管也没说什么,就给我拿了一个。抱过去装好,接线。转动后马上冒烟。后面电工过来后说我们用的是380的电压,但是用的是220的电机。(好在没叫我赔钱.)
我综合下各位大神的回复(可能有遗漏),方法如下
(1)看接线盒:380V电机是三相绕组,接线盒是6根线头(接法有三角形与星形接法)而单相电机220V是2相绕组(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
(2)看有没有电容:没有电容的话380的可能性最大 ,220V电机有电容.
(3)测量计算。
谢谢大家!

网友L:
有些电机电压是三相220的,没铭牌说明真的不敢接哟。。

网友M:
你电机是单相还是三相的呀?

网友N:
先分辩是不是单项电机,剩下国内的电机一般都是380V电机

网友O:
三相电机有200V的接线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