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我这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E740-2.2K-CHT  运行中报故障E.6  停止输出   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利用面板打到寸行测试正常    等一会操作面板交替闪烁 最后停在E.6 故障  不知从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于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上是CPU错误,但实际维修中碰到的还是电源驱动板坏的多

网友B:
CPU电路问题

网友C:
2楼说的是,有cpu就换一个试试,没有就不要修了,这款机子太耗时间了,前年客户拿来12个,修好4个,还返修一个。

网友D:
楼主重点查一下CPU到驱动的脉冲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