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Q系列在线修改智能模块参数步骤?初学者,在线修改,怕把设备程序弄没了,请求大神给具体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Q系列在线修改智能模块参数步骤?初学者,在线修改,怕把设备程序弄没了,请求大神给具体步骤。。。

翻翻手册看具体步骤

网友B:
需要写程序

网友C:
原程序怕搞没了,你可以先备份一下保存好啊。没备份搞没了那就脑袋痛了……

网友D:
先看手册吧

网友E:
Q系类智能模块有相对应的编程软件,可以上三菱官网看看有视频教程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