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报er17

楼主(2017-03-12):
(无正文)

楼主:
你好老师,康沃18.5KW报er17,我把LF347六脚
临时拆掉,还是报17如何屏蔽啊

网友A:
你是怎么认为拆掉6脚就不会报17的呢

网友B:
ER17是什么意思?然后在按照这个思路搞

网友C:
这款不加模块都报er17没啥奇怪的,a788j引起的,你把u,v输出端练到驱动上的ue,ve就不报了。

网友D:
可能lf347周围的电阻有问题,你测测吧。你拆掉是不行的。

网友E:
换检测芯片,也有可能模块坏了,也有可能主板坏了,一个个排出,下面两个电流检测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报警换了试一下

网友C:
这款我修几十个了,就是4楼帅哥说的情况,不用怀疑

楼主:
是这样连接起来吗

网友C:
不是,就是模块儿上触发脚上那个u,v和接电机的u,v

楼主:
奥,我试试,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板子上不是有模块嘛  还连什么线啊 你测一下788输入侧电源有个5伏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788输入电源5伏正常,摸块触发UV和电机端UV,我没敢连,怕摸块炸,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G:
788J是第一级电流检测,12脚:2.5V;13脚:0V;14脚:5V。若不符合,即是该级电路报警了。

网友H(2017-10-06):
回复 网友C:
这位师傅,您好,意思这款机子去掉模块就会报Er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