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型号6SE3222-4DG40通电后开关电源尖叫,更换了开关变压器还是一样,通电一段时间后,用手摸板上器件,发现7815的扇热片很烫手,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开关电源尖叫有可能存在高频寄生振荡,7815三端稳压块烫手有可能是15V负载过大或者是电源纹波大导致。仅供参考

网友B:
可能开关电源处故障了!送去检修一下

网友C:
开关电源尖叫有可能存在高频寄生振荡,也可能是震荡频率不对,主要是反馈不对造成。

网友D:
反正开关电源有故障

网友E:
查7815的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可能失效。
另外,开关变压器一次侧并联吸收回路二极管或电容漏电,也有可能性。
若采用TL431和光耦反馈回路,TL431的K、R端并联电容,值得一查,可并联0.1uF电容试验,能否有效。

网友E:
还有一个可能性,即8715负载电路,或其它负载电路有短路,开关电源太累而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