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如题,如果可以,想要电机以工频下的同步速度运转,还需要增加检速机构来形成闭环控制吗?

网友A:
呵呵;变频器带异步电机,那么转差率还是存在的,比如4级电机,你设到50HZ只有1440转/分左右;
当然,你让电机转到1500r/min 肯定是能实现的,只是频率要设的肯定比50HZ要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是想在额定负载以内,电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稳定在工频下的同步转速,就如你说的稳定在1500转,需要怎么设置变频器呢?是以控制转差率的单向控制好还是增加检定转速的元件形成闭环控制好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就不存在了。对于过去的型号,他的频率设定就是按同步转速来控制的,对于现在的型号,干脆就改成了转速设定值,你想设置多少转速,就是多少转速。

在开环控制下(无编码器的速度控制),转速实际值基本等于转速设定值。误差不会超过几转,在闭环转速控制下,转速的控制误差就没有几转了,正负一个字而已。

其实,楼主的问题不难解决(针对任意变频器),加满载下,转速设定50Hz后,用一个第三方的转速表检测一下转速实际值,然后将其修正到自己想要的转速。这叫设定值校正。记下这个校正值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很专业,小弟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在满载下设定的频率,在轻载时电机转速会不会超过同步转速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么说吧,如果是别的品牌我不敢说行,如果是西门子或者ABB之类的品牌,就不会出现你的疑问现象。因为凡是在变频器第一次连接电机时,要做建电机等效模型的调试,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因为,电机的等效模型,已经考虑了交流异步电机的滑差,控制上并做了滑差补偿。它会根据电机的负载电流实时对电机的转速控制给予补偿。否则就是控制水平问题了。现在都做的挺不错的。而且西门子电机在V/F控制下,还可以人为设置滑差补偿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机是专业的变频电机,同步基本可以接受,有钱可以加编码器测速做闭环

网友D:
买个同步电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