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嘉华plc编程电缆

楼主(2017-03-12):
接口是2*8针的232接口
求编程电缆或各引脚定义,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特意百度了下,这是注塑机专用的控制器吧?找原厂要不到接口的协议吗?手册一般有介绍。

网友A:
刚去下载了硬件手册跟编程手册看了下,梯形图跟三菱基本相同,它的官网上有编程器,接口定义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