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前段时间装了ABB RobotStudio 只能安装最低版本,高版本装不了,于是我换了WIN7的系统, 刚开始还好,后来软件也总出问题, 现在我才知道是杀毒软件把里面的文件删了, 当时就出现安装任何版本都不能用了, 出现所谓的没有全功能授权,只能用基本功能,其实所有功能都不能用,全是灰色的,据说要连机械手的硬件才能用。

估计是卸载不干净吧,又重装了系统之后,又安装了软件,当时犹豫了一下是装低版本还是高版本,我想还是高版本吧,操作应该差不多,高版本功能强,稳定性好,于是跟着视频教程学了几天,软件还是很好用的,就是发现有些地方根据视频操作不一致,有些选项怎么也找不到,很麻烦, 为了和视频里的软件一致,我又把高版本给卸载了,但是我再装任何其他版本, 还是都不能用,所有选项显示灰色的,我还怀疑我的软件有问题,由在网上花钱买了一套,也是一样的用不了。

搞不懂这些厂家,用你的软件多用你的硬件才会多,搞这么多坑干什么? 实在不行我学别的机械手算了。

网友A:
看来楼主向ABB6关节进攻了。

网友B:
ABB的东西确实是难搞呀,。。。专稿难怪的东西。。说明你技术水平很高的

楼主:
现在我又装回了高版本,高版本又恢复了正常,但是视频里有个选项我就是找不到,也不知道是其他哪个代替还是怎么样回事

楼主:
没有找到单元类型这个选项怎么搞? Unit Type

楼主:
算了,跳过一些步骤,主要还是怎么编程的问题。

网友C:
做个虚拟机,虚拟机中安装软件,方便得很。

网友D:
    针对这个问题,我来说一下吧。Robotstudio6.x 和Robotstudio5.x 一起安装或者卸载一个版本在安装另一个版本可能出现按照正常pj授权没用的情况,连试用天数都没有了,就你所说很多功能是灰色的。其实你可以去看看 注册表里的东西,其实已经有错乱了,所以不能正常授权。把正常的注册表先导出来,在安装其他版本之后导回去就可以了。
    6.x版本里没有UNIT这个了,你在相应的总线设备添加就行。不用纠结高低版本,按照上述方法同时安装几个版本的软件都可以。
    认同楼上的做虚拟机吧,我电脑都好几个虚拟机。

网友E:
你是不是前面的模块没有选择啊,前面的模块没选齐后面的系统配置就无法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