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第一次接触1200,用博途V13,西门子1200的定时器,怎么编程才能在触摸屏上修改他到设置时间呢,试了下,不能直接附个寄存器在PT上,请知道的老师帮忙告诉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1200,用博途V13,西门子1200的定时器,怎么编程才能在触摸屏上修改他到设置时间呢,试了下,不能直接附个寄存器在PT上,请知道的老师帮忙告诉一下

很难理解你所谓的不能直接附个寄存器在PT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可以直接放time类型的,如果是整数类型的话是ms单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1200,用博途V13,西门子1200的定时器,怎么编程才能在触摸屏上修改他到设置时间呢,试了下,不能直接附个寄存器在PT上,请知道的老师帮忙告诉一下
用标准定时器就可以了   用s7定时器得转换成s7定时器的时间格式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1200,用博途V13,西门子1200的定时器,怎么编程才能在触摸屏上修改他到设置时间呢,试了下,不能直接附个寄存器在PT上,请知道的老师帮忙告诉一下
用标准定时器就可以了   用s7定时器得转换成s7定时器的时间格式才行

有时候回答问题前要像我一样,先翻翻手册确认一下,S7-1200又不支持S5Time,何来标准定时器和S7定时器的区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那我问你附图那个MD0的寄存器到的单位时间多少呢,比如MD0写入是100,它是100MS呢还是100S或者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放TIME类似是什么意思,整数都是MS为单位的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数据类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那我问你附图那个MD0的寄存器到的单位时间多少呢,比如MD0写入是100,它是100MS呢还是100S或者是什么

TIME类型就是一个无符号DWORD类型,以MS为单位,所以你在上位机上设定的时候要乘以1000,才是秒作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