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7-03-12):
第四个图那个二极管什么作用,是保护电源的吧。

很纳闷他们是怎么走线的这么整齐,线号非常紧,感觉像是机器做的。

第三个图按钮按着非常舒服,忘记品牌了

网友A:
这是进口的设备吗 好整齐

网友B:
我上家公司做防雷设备也跟图4一样,用个10A10的二极管来保护开关电源,可以防止浪涌通过直流输出部分打坏开关电源,因为现在的开关电源,交流进线端都有压敏电阻(防雷元件)保护。

网友C:
看样子像是日本工艺,但也像韩国工艺~~~~~~

网友D:
柜子倒是非常不错。一看就是大企业出来的柜子。

网友E:
好漂亮的线路整齐

网友F:
双电源并接保护用

网友G:
线接的好漂亮,又学一招开关电源并联方法

网友H:
我觉得线路接的一般吧,就是号码管感觉很长!

网友I:
双电源的隔离保护

网友J:
线走得很整洁

网友K:
双电源并联保护作用的吧!图纸上显示两个开关电源输出并联了……

网友L:
双电源并联使用,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当一个电源坏掉了那么另一个电源会给损坏的这个电源供电,可能造成两个电源都出现故障,如果有这个二极管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柜子的走线工艺只能问你个说是比较好,人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内的!

网友M:
一般一般吧,线管长了些!

网友N:
做自动化的接线必须都是要求这样子的。我们公司的所有设备都是要求这么接线的。

网友O:
线走的很漂亮。

网友P:
标准要求,做事的不一定能处处执行。

网友Q:
线路接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