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烧电机?

楼主(2017-03-12):
最近发现坛友们发了许多电机启动的帖子不禁想起了多年前遇到的一例故障。一天一位业主找我说他的一台对棍粉碎机接连烧了三台电机不知什么原因让我给看看,到现场观察对棍机由两台3千瓦6极电机各拖动一棍,由于只有简单的接触器启停装置没有仪表,启动后表面观察没发现异常,接着又看了下烧毁的电机,两台3kw的,一台5.5kw的。业主说以为电机功率不够换了台5.5kw的,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又烧了并且只烧前棍电机,以前好好的,停了几个月,昨天修了修设备就出现这种状态。听了保全工的话后仔细观察下烧电机的对棍,噢!皮带轮小了那么一圈。
  对于双电机拖动的设备如果在启动或者运行过程中有输出力矩的相互关联,一定要使两台电机所拖动的相互关联的设备处于同步状态。

网友A:
说到底还是机械完成的过载,正如楼主所说,测一下电流酒知道情况了

网友B:
呵呵,风机负载有时候换了风轮尺寸差一点就问题来了,过流呗

网友C:
有可能机械部分不顺畅,导致电机过载烧掉了!

网友D:
电机烧毁有以下原因:
1.负载过载导致,没有过载保护装置.
2.三相电源缺导致,熔断器额定电流选择不准确.
3.电机从绕匝间短路.
4.电机转子断条.

所以电机保护装置必须选择准确,合理选用,电机可检测三相电阻是否正常,三相电流、电压是否平衡,电机工作时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E:
机械的没有电气知识可以,电气的是必须有一定机械知识的,要不然遇到问题很头疼。

网友F:
都是好经验,向你学

网友G:
有点看不懂。  楼主意思是说,两台电机的机械齿轮不是一样大所以同时启动后用一会就会烧吗?

网友H:
多谢楼主来分享啊   好经验

网友I:
以前水泵的泵叶错了烧过。

网友J:
都烧了!保护措施不到位啊!要么就是不测量电流,就调整设定值强行开机!

网友K:
是轴轮太小了导致转速高输出增大力矩而烧毁的吧!

网友L:
接触器下面装个合适的热继电器会好很多

网友M:
装一个US13 全监控

网友N:
过流过载都会烧电机,我还遇到过一个星期内连烧3台3KW的真空泵电机,原因是控制此电机的接触器有一相会偶尔接触不良导致线圈烧坏。

网友O:
机械的原因比较难查。

网友D:
机械会导致过载,如果电气保护装置选择合适,负载过载后立马过载保护会动作。所以电气控制线路各种保护装置很重要,电机烧毁过载过流,要在运行中监测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P:
电机没有过载保护吗

网友Q:
空开不能保护吗?

网友R:
我们这里以前的37KW的电机经常烧毁的,是因为电压波动引起的

网友S:
经验收到,感谢大家的讨论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轴轮太小了导致转速高输出增大力矩而烧毁的吧!
只说对了一部分。是由于另一台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抑制了带轮小的电机转速的提升。带轮变小并不是引起过载的唯一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底还是机械完成的过载,正如楼主所说,测一下电流酒知道情况了
说到底机械只是表象。用户换了5.5KW电机后如果另一台3KW电机不送电反而不过载,明白原因吧?

网友T:
机械的原因 导致变频器过载,遇到过相似的事情 。

网友U:
回复 网友M:
请问下,您说的US13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