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一台卷网机,网宽6米,放卷初始直径1.2——1.3米,用一只1.5KW的三相异步电机通过变速箱驱动放卷轴滑台左右移动,以前是手动控制电机正反转调节,现在想改成自动的。市场上现成纠偏控制器一般是控制100W左右的同步电机,通过电眼跟边使滑台一直左右快速振动,我这占卷网机惯量很大,用这种控制器肯定不行。于是我改用U型光电开关检测,控制三相电机正反转。两边各用两只光电开关,一前一后相差1一2cm,这样只有放卷网偏离时电机才启动。但实际调试时出现问题,因为检测的是如下图中的网,网孔透光的,电路不能按预想那样正常工作。
请问有没有什么其它方法检测这种网,或者机械部分改其它控制方式?

想到办法了,用一个小塑料片挂在光电开关前,网没偏称到位置时塑料片在重力作用下下垂,如果网移过来,塑料片转动遮挡光电开关。如图:

网友A:
兄弟啊,你的检测头要用超声波的,光电眼对黑色有时候反应不了,你的现在的节约方案,驱动电机建议你用变频驱动,还要加刹车

楼主:
超声波不能检测这种透气的材料吧,网很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你的检测头要用超声波的,光电眼对黑色有时候反应不了,你的现在的节约方案,驱动电机建议你用变频驱动,还要加刹车
纠偏幅度一般几毫米,用变频器驱动不现实

网友B:
用微动开关行不行

网友C:
行程开关检测

楼主:
微动开关和行程开关肯定不行,那么软的网怎么能顶得动开关呢
放卷轴上的网绕得不齐,所以放卷过程中会左右偏移,并不是放卷支架偏移引起网偏移的,所以不能用行程开关来检测。

网友D:
你可以考虑多加几个随动轮,多级传动应该会好一点(个人见解。)

网友E:
有对中系统自动纠偏。EMG

网友F:
金属的不知用接近普通的行不行,你参考一下。模拟量输出的那种

网友F:
普通接近开关带模拟输出

网友F:
IG6084你查资料看下

网友G:
对射式光电开关,斜着安装,不要竖直安装;好比你的U形光电开关的检测距离延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射式光电开关,斜着安装,不要竖直安装;好比你的U形光电开关的检测距离延长。试试看。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H:
使用接近开关,自己改造,用一个小弹簧作为回力。
如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梭织布知道吧,结构和你的接近,只能是超声波的检测头可以胜任,光电的误差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