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2):
现在才知道,,,还有这种内幕~~~~~~

网友A:
不知所谓

网友B:
说的是散热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散热问题吧
是电流波形~~~~~~

网友C:
呵呵;搞起来跟发现新大陆一样;
变频器对电机的绝缘等级有要求,这在几十年前变频器产生时就已经很明白了,任何变频器厂家也没有去隐瞒;
只能说你孤陋寡闻了;

网友D:
确有其事,并非新闻。

网友E:
变频器用好,它是好东西。或者说任何事物 都有其两面性,是好是坏 ,得看你咋看这个问题 了。

网友C:
使用变频器后普通电机有几点要考虑:
1是散热,尤其是在低速状态下电机尾部的散热风扇基本上没效果了;
2是在额定频率以上时要考虑电机的轴承以及动平衡性;
3就是电机的绝缘强度;

针对以上问题,就有了变频器配套的变频电机,上面三个问题都一一解决;
散热变频电机散热风扇是单独供电的,不论你电机转速多慢,那么不转,只要送电了散热风扇一直工作;
变频电机设计时会考虑高转速及动平衡问题,所以好多厂家标定的可以工作到100HZ;
变频电机都加强了绝缘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变频器后普通电机有几点要考虑:
1是散热,尤其是在低速状态下电机尾部的散热风扇基本上没效果了;
2是在额定频率以上时要考虑电机的轴承以及动平衡性;
3就是电机的绝缘强度;

针对以上问题,就有了变频器配套的变频电机,上面三个问题都一一解决;
散热变频电机散热风扇是单独供电的,不论你电机转速多慢,那么不转,只要送电了散热风扇一直工作;
变频电机设计时会考虑高转速及动平衡问题,所以好多厂家标定的可以工作到100HZ;
变频电机都加强了绝缘强度!
三个问题一一解决???
电抗器装不装???
滤波器要不要???

网友F:
普通电机加个独立风扇解决,其他全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使用变频器后普通电机有几点要考虑:
1是散热,尤其是在低速状态下电机尾部的散热风扇基本上没效果了;
2是在额定频率以上时要考虑电机的轴承以及动平衡性;
3就是电机的绝缘强度;

针对以上问题,就有了变频器配套的变频电机,上面三个问题都一一解决;
散热变频电机散热风扇是单独供电的,不论你电机转速多慢,那么不转,只要送电了散热风扇一直工作;
变频电机设计时会考虑高转速及动平衡问题,所以好多厂家标定的可以工作到100HZ;
变频电机都加强了绝缘强度!

但是很多厂家的电机并不是真正的变频电机,对于上面的三个方面,不是都能做到位的。所以,选电机时,对于电机的各项指标一定要详细查看

网友C:
呵呵;不是所有用变频器的电机都要换成变频电机;
我们配出的真正用电机是变频电机的可能5%都不到;
另外电抗器、滤波器也不是都必须配;
根据实际的情况选配就好;

网友H:
变频专用马达比普通的马达更加昂贵,还有涉及设备的使用成本的问题。所以,这是一般都是机械工程师选型的问题,电气工程师也可以参与选型,也可以不参与选型。

网友I:
是不是普通电机总超频用呀?

网友B:
绝缘强度的话应该在说明书上有标注的。我好像看到过。

网友D:
楼上有人说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有几点要考虑:
1是散热,尤其是在低速状态下电机尾部的散热风扇基本上没效果了;
2是在额定频率以上时要考虑电机的轴承以及动平衡性;
3就是电机的绝缘强度;

以上3条确实重要,但并非必须考虑,对于第一条,针对的是15HZ以下,且负载比较重的场合。对于第二条,针对的是50HZ以上的使用场合。

楼主: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回复说出来对电机损伤的原理~~~~~~

网友J(2017-11-02):
变频器输出电压,有高压尖峰脉冲。。。但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K:
变频器并非纯净正弦波,有一定的干扰。

网友L:
额定频率50hz的普通电机加到60hz,输出功率会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电压,有高压尖峰脉冲。。。但一般问题不大。
你说的对~~~~~~

网友M:
现在的电机用变频器都没问题,但是要考虑低频运行时的散热问题

网友N:
1、变频器对于绝缘的损伤较大: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调制的直流电,具有极高的电压变化率,在绝缘材料等效电容在高频下产生电动力冲击剥蚀、裂痕,从而破坏绝缘材料;
2、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调制的直流电,等效基波交流电与高频分量叠加,高频分量产生的涡流导致电机额外发热,这个对于电机散热更加要求高;
3、高频分量产生的力场不像基波产生的力场均衡,会在电机某个方向有偏大,导致机械振动加强;从而导致机械磨损加大;

网友O(2017-12-11):
是的变频器对工频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有伤害的。1、对电机定子线圈;2、轴承(轴流伤害)。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变频器,配备变频电机是可以的,是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