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功率不一样

楼主(2017-03-12):
厂区天车大车电阻器坏了,拿来一个新的。换之前确认一下,和原来不一样。7.5千瓦的,他的是5.5的
假设,把这个5.5的接上使用,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不等段电阻

网友A:
如果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没有变化,会烧毁或者烧断新电阻器,功率小了,电阻丝会烧的很红的。

网友B:
功率不够电方阻会烧毁的

网友C:
大功率替代小功率没问题!

网友D:
以后会越换越大。

网友E:
   这种电阻很常用的,还是按原设计参数配置为好,天车工操作起来也不用再适应。

网友F:
功率不够会很红的

楼主:
我只知道肯定通红,看来也可能断

网友G:
小了不行,会发烫哦,按照原来的匹配为好..

网友H:
红倒是不至于,因为电阻是串接于转子回路,一般来说天车长期处于低速运转状态不会太多,大多只是起步时使用。长期使用肯定是不好的,短期应急则没问题。启动电流会偏大,同样的档位速度偏快。

网友I:
我感觉会烧电阻的,它的功率不够用。

网友J:
阻值一样,功率小了会烧的。

网友K:
11楼是不是说的更有理一点??

网友L:
时间长了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