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现在有一个项目,之前采用的是直流电机加位置开关作定位控制,电机的动作也就是正反转,精度要求非低,相差1-2cm都没关系。因现场环境原因,想去掉两个位置开关,采用增量式编码器来控制电机的正反向极限,PLC拟采用台达dvp10ec00t3,我的思路是由编码器采集来的脉冲数量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行走距离。欢迎有做过类似工程的同学进来围观讨论,谢谢!

网友A:
编码器没问题、但正反两个方向的极限开关不能少;原因自已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了,极限位置开关涉及到安全问题,我想找到更合适的方案,现场环境已经没有极限开关的位置,且极限开关如果要装只能是放在水里。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往返运动负载有多重,正反运动距离是否一定的,如果合适可以用脉冲控制仪控制步进电机运动,成本低,设定好后不需要限位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负载是重负载,位置是定量,设定好后就不会再改,往复次数非常少,比如我前进到一个位置,可能停留几天,再返回原位,用遥控器操作电机往复运动。可能一个月也就几次。因为是升级改造所以不考虑更换直流电机

网友C:
可以试试接近开关,不知道有没有防水的。最好想办法把限位搞到水面以外

网友D:
水深一米以内建议装IP67等级的接近开关

网友E:
电机编码器要用绝对值的,或者在电机尾部加位置限制开关,类似于卷帘门的限位装置,把电机转动对应的移动量等比例缩小范围,然后再加检测开关。

网友F:
这是一个速度环实现位置控制的方法,要提前发减速信号,到位置后给一个0速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首先谢谢你!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比较好,我曾经见过遥控电动卷闸门这个尾部限位装置,它的精度刚好合适,范围可调,一语惊醒梦中人,其实我自己坐在这儿想得头疼,却没有想到用你的这个建议。因为自己平常用的伺服电机较多,动不动就想到了编码器,所以陷入了死局。谢谢师傅!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很好奇电机尾部怎么装限位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套限位装置其实就是利用丝杆上的两个滑动块来碰触左右两个限位开关,电机主轴的尾部加装一个多位数齿轮叫主动齿轮,这个主动齿轮与限位器丝杆上的从动轮啮合带动丝杆转动。我刚在某宝上查了一下,这套装置只要50元左右,这样就省了很多事,又简单又实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国产查了一下,没有找到,能不能截一个图让我看一下啊,看这一套装置什么样子。 谢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就这个东西。

网友E:
回复 楼主:
客气了,适用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H:
楼主这问题,电机是多大的?电压等级?低压电机还是高电压的?如果是48伏以下小功率直流电机,定位可以用H型开关电路。效果不错。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I:
限位器可以安装在移动的机体上,两边放置小挡块。不一定需要安装在行走路径的两个尽头。

楼主:
电机是24V直流电机,电机功率2KW,因为是装在水池边,所以考虑漏电因素想取消限位开关,如果把限位开关装在电机上是最合适的,你说的H型开关是什么样子,能说说吗?

网友H:
你这个电机用H型开关电路是比较适合的。用PWM控制占空比使电机正反运行。电机非驱动轴装一个转角传感器控制电机转角,实现位控。
可以百度一下,H型开关电路,就可以找到相关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