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頻器維修

楼主(2017-03-13):
在維修變頻器時,采用24伏低壓檢修是可以測量激勵脈衝有無的,哪是不是可以在不拆除IGBT逆變管時進行6路脈衝的檢測,這樣也可以因拆下IGBT時而產生的各種報警,更方便檢修呢?請指教

网友A:
用24v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用繁体字呢?

网友B:
这个字体看得我眼痛。
用24V直流电源供电是因为电源有限流功能,不容易烧坏IGBT
但实际操作有点麻烦,尤其是小功率的机型

网友C:
首先要保证原来的开关电源正常工作,直流母线送低压直流比较麻烦,要屏蔽母线欠压故障。

网友D:
有的变频器是不可以的,它有输出检测。

楼主:
謝謝各位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