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手上有一块MP377 12 touch 触控屏,由于是返修回来的需要重传OS,以前都是以太网传的,但这次不知道IP, 手上只有A2线,试了PROFIBUS  MPI等都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ip 可以加进入触摸屏控制面板设定,其他方式也需要设定啊

网友B:
PST扫一下就知道IP地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S都崩了,系统都启动不了怎么设置i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能不能详细点,多谢!

网友C:
交叉网线用软件Prosave  随便输一个IP(与本计算机IP地址在同一个网关下但地址不同)试试

网友D:
OS用RS485传,数据线可以用国产S7 200数据线

网友B:
回复 楼主:
Primary Setup Tool (PST) V4.1
西门子设置IP地址及名称的工具。

网友E:
是不是应该让维修商解决?dp或mpi也需要选择,也需要设置地址吧,可以在pg/pc接口设置里诊断读一下地址看看,前几天刚更新了台270的,

网友F:
用MAC地址 好像是 prsave软件,有次升级os突然停电 后来就是用这个工具搞好 西门子触摸屏软件自带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用的prsave软件,但里面进去不是要设置传输方式啊,崩溃之前是以太网,用以太网的话需要ip地址,光输入MAC地址传不进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走的西门子售后维修,外面买的屏来换得

网友B:
对于西门子产品,如果有以太网,用两个软件来配置是最好的。

软件1:PST

软件2:Proneta

网上下载一下,相信大部分配置问题都可以搞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prsave软件,但里面进去不是要设置传输方式啊,崩溃之前是以太网,用以太网的话需要ip地址,光输入MAC地址传不进去啊
不用ip的 你可以问下西门子热线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管哪家修,都得保证能用呀?也许情况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