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并联式石英振荡器如何分析呢??怎么确认其震荡频率和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7-03-13):
不太看懂,书中说要有正反馈才能起振,但一直有正反馈的话岂不是会将信号无穷放大吗??

楼主:
请问具体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A:
电源电压会限制波形的幅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工作在饱和区时会限制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输出波形的幅度可能超过电源电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输出的波形是正弦波还是方波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正弦,有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波和正弦波是由什么决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