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与PC通讯

楼主(2017-03-13):
现有一套三菱FXPLC,连接了MCGS触摸屏,触摸屏已经可以和PLC通讯,现在想通过PC能够控制直接控制PLC,并将数据实时返回到PC以监控其状态,现在只能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请问需要用什么协议,具体应该怎么弄?公司任务,很急,求救,谢谢!!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监控,可以在PLC上加个232或以太网模块与PC直接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开发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B:
没这么做过,你看看cclink的网络协议吧,毕竟上位机软件你们自己做。如果是组态软件就能好多了。

网友C:
感觉组态蛮适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做过,你看看cclink的网络协议吧,毕竟上位机软件你们自己做。如果是组态软件就能好多了。
干嘛非要CC-Link!

网友E:
帖子题目是触摸屏与PC通讯
正文又是PLC与PC通讯
到底要哪个?

网友F:
自己开发的,那应该对通讯很熟悉了。不然开发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只是个菜鸟,具体的开发还要跟在师傅后面做,我只是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