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张图片用PLC如何控制吸尘风力大小

楼主(2017-03-13):
求大神们帮忙该如何控制能实现电机吸尘风力的大小
-------------------------------------------------
YXBK 版主:变频器加压力变送器
cfg168:如果只需要使用手动调节风量的大小,而不需要自动调节风量大小,一台变频器即可,连PLC控制器都能节省不用。
(帖子内容重复,已合并。——jint)

楼主:
求大神们帮忙解决,谢谢你们

网友A:
1 转速, (变频器,电机调速器等 只要能和PLC通信的就行)
2 风门, (步进或者私服 或者普通电机加几个位置传感器)
欢迎楼下补充

网友B:
用可调速的抽风机马达+每个工位制作可以任意调节的风量阀门,OK。

网友C:
就这么简单的控制要求还需PLC?一台变频器还不够吗?当然如果你钱多也没人能阻止。

网友D:
真空集尘设备吧!
变频+压力控制

网友E:
每个风筒上加个手动风门,风机调速都省了。

网友F:
只需要在每个风筒上加个手动可调节风门,自己手动调节开度大小,风机不需要动。我们厂就是这么干的。如果你想弄的高大上点,可以变频控制风机转速。风筒用调节阀控制开度。。。。
有时间我上传一下我们的张片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