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 与三线 NPN 接近开关接线

楼主(2017-03-13):
看说明书接线分两种:NPN集电极开路跟NPN电流输出型,市场买的NPN接近开关属于哪种?
传感器跟PLC用同一个开关电源可以吗?

网友A:
如果你的PLC上DC24V电源容量够用,可以使用PLC自带的电源;
当然,现实应用于一般柜子里都会有DC24V的开关电源,所以你可以使用外部的电源,这样不用担心PLC电源容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一般都是第二种接法

网友C:
楼主一看应该是一个新手,市场买的NPN开关就接NPN型第二种,一般PLC都自带24V输出,但是容量很低的,我们一般外接24V开关电源。

网友D:
对的、、通常就接在外围的电源上,接自带的电源输出几乎很少的

网友E:
一般都是用单独电源 除非就接一到两个就用plc的24v电源

网友F:
通常都用外部开关电源

网友G:
通常是用外部24V电源。

网友H:
公用电源的,或者用PLC自带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