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请教各位大师,小弟有几个简单问题请教一下。
1-S7200 PLC和电脑的通讯需要专门的电缆么?
2-我看到PLC上的插口是并行插口,能否使用RS232完成通讯?
3-能否用S7300使用的MPI电缆完成通讯?

非常感谢!!!

网友A:
S7-200是RS485接口,所以你需要PC-PPI电缆或USB-PPI电缆;
至于MPI,如果你的是SIEMENS原装的USB-MPI电缆的话,也可以与S7-200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精确回答,我到时用MPI电缆试一试。

网友A:
西门子原装的USB接口的MPI是肯定可以的;
如是几百元买到国内仿的要看运气的;

网友B:
原装的确是很贵的,,不知道自己做接头可以吗

网友C:
国产的质量好的电缆可以的。

网友D:
国产仿的那种能用在200,300上面。。只是用在200上是PPI模式。。

网友E:
可以使用mpi通讯200,或者用usb转485,235转485通讯线

网友F:
原装MPI,要求PLC波特率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