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机转速调节

楼主(2017-03-13):
有一台额定功率1250KW的机车电机,现需要空载将其转动起来,有台ABB 55KW的变频器额定输出125A能否将电机带动?不需要达到额定,只要能转即可。

网友A:
差太多了,估计不行。

网友B:
55KW带1250KW ?有没有搞错?

网友C:
不可以,55KW的变频器的供电电压等级和1250KW的马达的供电电压等级是一样的吗?不可能是一样的吧。
55KW的变频器的额定供电电压应该是三相380V,而1250KW的马达的额定电压等级绝对是660V以上或者6000V~10000V。这相当于用12V的汽车灯泡去接入交流220V一样,立马冒烟给你看。
即使55KW的变频器电压等级和1250KW的马达的电压等级是一样的,也不可以冒险操作,因为马达的启动电流巨大。

网友C:
之前论坛有讨论过,小变频器去驱动功率巨大的马达,并且好像还悬赏10W元实现呢。
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题目,现实中也没有任何实用意义。

网友D:
你这台电机的输入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E:
为什么要如此转?用外力盘车可否?这么小的变频器没劲。转不起来。

网友F:
1250KW的电机不可能是380V的电压吧!
至少你这55KW的变频器是不可能的!

网友G:
有这个电机的活儿 机务段有测试平台的吧

网友H:
如果仅仅是盘车主话,可以加个小电机直联减速机的通过皮带轮来实现。

网友I:
可以用变频器带一台55Kw的电机拖动1250Kw电机先空载转起来,到一定转速脱开小电机,再启动大电机。

网友E:
大拇指赞楼上。空载带起来在脱开。

网友J:
拖动不了,而且到这麽大的功率,一般没有带式传动,设备定型之后想额外增加慢传装置也很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定电压为2183V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您说的方法不错,但停车是不是只能靠自由停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是给机务段做的顶轮检测,之前说是用55kw变频器带动电机,我也一直疑惑55KW是怎么带动1250kw的电机的?

网友K:
买个20比1的减速机

网友L:
不能哦,变频器功率小拉,电机功率大啦..

网友M:
你可以试试,我曾经用220v单相0.75kw变频器驱动7.5kw以下的空载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加速时间设的长点。

网友N:
直接带肯定不行,可以考虑加个辅传

网友B:
差太远了,空载也不可能能起动的;
550KW的话空载倒是可以;

网友E:
是呀,这么大的电流,启动时需要励磁的,55kW电机充其量100多A的电流。没戏。需要输出轴上的小驱大到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网友O:
回复 网友I:
转换时间调试有点考功夫的

网友P:
不用想学习都通不过

网友Q(2017-07-18):
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R:
差距太大

网友L:
呵呵!不可以,ABB 55KW的变频器不能带动额定功率1250KW的机车电机,负载功率大啦...

网友S:
可以尝试一下,估计没有什么损失。

网友N:
不可以,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T:
可以带个50KW左右的小电机,然后小电机带个减速器,减速器再咬合大电机。楼上有说的哟。哈哈

网友U:
小马拉大车

网友V:
是不是想考验下ABB变频器的质量?

网友W:
这个,我我那个用二手三菱A540-7.5KW变频器驱动45KW空载电机,的确运行了

网友X:
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

网友Y(2018-05-14):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变频器带一台55Kw的电机拖动1250Kw电机先空载转起来,到一定转速脱开小电机,再启动大电机。
他说的是个好办法,可以让大电机转起来。

网友S:
如果是交流异步电机的话。应该可以转起来。没有实验过怎么知道不行。

网友Z:
1250KW最小的转动惯量是多少,需要的最小转矩是多少?55KW的变频器差得太多了。可能还没转起来就掉脱保护了。一般最小也要额定马达的1/5-1/3才能转动起来。

网友AA(2018-06-21):
试一下没关系,电机虽然大空载应该可以做启动前的过度准备想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