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变频驱动器批量生产负载确认

楼主:
各位大侠,一般带什么样的负载啊,生产测试用直接带压缩机的话行不通,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不懂,但是真正在流水总装生产线上去驱动大尺寸的马达的话,估计也是不现实的。可以尝试使用假负载,比如三个灯泡作为三相绕组的假负载。
我们之前的直流供电的直线电机驱动板就是使用这样的假负载测试的。

网友B:
用的电磁调速电机,输出抱死。

网友C:
 可以 用另一台变频或伺服电机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