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请教各位大神,我想用CF卡从GP2500的触摸屏中上传程序.请教从兼容性角度来看,用哪个品牌的CF卡比较好?最大能支持到多少容量的CF卡.硬件手册上也只说明了最小不能小于8MB的容量.触摸屏的具体型号是GP2500-TC41-24V.因为此屏的以太网口坏了,所以只能用CF卡上传程序.

网友A:
不是有tool口呢

网友B:
呵呵;GPW-CB03或GPW-CB02的电缆配一根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神指教.但GP2500触摸屏PBIII编程软件貌似只能在XP环境下运行,因此我的编程环境是建立在虚拟机上的,通过编程电缆连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win7 可以的

网友C:
这个咨询下供货商比较可靠,话说这个品牌是不是被施耐德收购了?

网友B:
品牌是被收购,但施耐德还继续在使用这个品牌的;

网友D:
金士顿或者闪迪都可以。
只不过现在应该是很少能买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能去二手市场看看了.谢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说了这么多,还不知道找编程电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