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两只变频器驱动两个相同的电机挂在一个负载上,为了防止加减速过电压,共了直流母线,现在的问题是:两个变频器负载不平衡,怎么解决?

网友A:
一个变频拖两个电机不是更方便控制莫。

网友B:
个人觉得,变频器改为矢量控制,然后每个变频器都对电机做自整定,有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C:
两个变频的话建议你一个主,一个从,主的速度控制,从的力矩控制,这样基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用一个大一点的变频器不是很好吗

网友E:
两电机是否同轴?如果同轴,主从控制。主电机可以用下垂特性功能实现两电机的负荷平衡。

网友F:
要用好下垂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两电机是否同轴?如果同轴,主从控制。主电机可以用下垂特性功能实现两电机的负荷平衡。
第一次听到下垂功能,百度了一下,个人理解就是把电机的机械特性变软了,让转速来适应转矩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让从电机使用下垂功能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G:
不是呀,从电机一般都是转矩控制,它的转速调节器是被冻结或封锁的;而主电机的速调是主从两电机共用的。所以,下垂特性应该是主电机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呀,从电机一般都是转矩控制,它的转速调节器是被冻结或封锁的;而主电机的速调是主从两电机共用的。所以,下垂特性应该是主电机事情。
还是没搞明白,麻烦版主能不能详细分析一下呢

我是这样想的:主电机的转速得跟着控制器的信号走的,转差率不能变化太大,所以不能下垂。而从电机是跟着主电机的走的,所以让从电机的转差率适当的变化一些,以达到平均分配负荷。

网友E:
嘻嘻,关于调速控制问题,最好还是把矢量控制看作是像直流调速那样,就好理解了。因为矢量控制,它的电流环和速度环结构上与直流控制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这样的控制输出,要进行坐标变换,然后再解耦去输入电机的供电。

交流电机的速度控制,完全可以像直流电机那样,任意的,平滑改变。调速特性可软可硬,随你怎么变。只要满足工艺上的控制需求即可。

有关传动控制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直流的双闭环自动控制系统,而在交流变频器的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里,这样的典型结构都是在延续使用的。这么做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既能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的速度,也能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电流和输出转矩。

网友G:
还没用过矢量变频器,有机会了研究一下
谢谢版主

网友E:
回复 网友G:
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才可以对电机进行转矩的控制和调节,V/F的控制,转矩是开环的。所以,有机会要尝试一下。就有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