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化工厂液位开关控制电路图,好像有电磁阀的

网友A:
我告诉楼主:

  电脑开机登陆用户
  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网址输入栏输入:www.baidu.com
  然后在该网站搜索栏输入  液位控制水泵启停  选择 图片
  然后点击  搜索
  然后就不说了!

网友B:
太简单,自己画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液位开关的水泵,两地都可以控制起停,水位高低都可以自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两地控制一个水泵,还要有液位控制水泵起停,甲地开液位高地可以停,乙地也可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两地都可以起停控制水泵,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不就是个串并联的问题嘛!

网友C:
水位高启动低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