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 内置RS422

楼主(2017-03-13):
各位同仁:
   大家好,有哪位仁兄用过欧姆龙PLCCJ2M,内置RS422 ,连接三菱伺服MR-JE

执行定位,为节约成本才使用通讯协议;

欧姆龙协议方式;422无协议;

程序编写这块,熟悉的朋友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同仁:
   大家好,有哪位仁兄用过欧姆龙PLCCJ2M,内置RS422 ,连接三菱伺服MR-JE

执行定位,为节约成本才使用通讯协议;

欧姆龙协议方式;422无协议;

程序编写这块,熟悉的朋友还望赐教。谢谢

得整个485吧?!有啥具体要求没?我可以编程!

网友B:
正常有个232的编程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误,额外增加的4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不是很高,简单的回原点,定位控制,绝对控制方式,由于没用过欧姆龙422,看了下手册,也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D:
看手册通讯那块呀  你伺服走什么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