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信捷PLC和组态王链接,设置数据词典的时候不是很明白, 寄存器D0设置的时候前置4 后面是00001这个还能知道 。但是I/O口Y0前置0为什么是018433.这个18433是什么就不是很明白了
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个是用MODBUS通讯协议的,信捷的modbus地址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上面版主表格,十进制加上1,再在前面加前缀0或者4,就行了.

网友C:
在设置的时候有读写之类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