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如何读取伺服电机控制器的数据?

楼主(2017-03-13):
各位大师,小弟用了一款国产的伺服控制器,上面跟PLC通讯的一共有44个引脚,有些是模拟量信号,有些是数字量信号,请问这些引脚在PLC中默认的地址是什么?我应该如何读取这些数据?

网友A:
通讯的不要44个信号
你要看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里面有没有具体的通讯说明

网友B:
呵呵;你上图中这些针脚都是伺服的I/O接口,没有对应的通讯用的;
先搞清伺服有没有这个功能,有了看针12~30具体的定义;

网友C:
通讯是单独的口子呀 一般通讯要么网线 要么串口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我的问题是,在PLC里面的编程界面上,如何把这些数据读出来?

网友D:
伺服驱动器说明书应该有介绍
是否支持通讯
modbus还是什么的

网友E:
不是通讯.这是普通的io.
直接对应200的io.
你不会对应可以把接线图发上来,很多人都会的.

网友F:
对应PLC分配地址呀。

楼主:
小弟我又发现了一些问题,还请各位指教。
1-S7200的数字量脉冲输出好像是默认的,是Q0.0和Q0.1,是不是这样?
2-Q0.0和Q0.1对应的中间储存空间也是默认的,从VD5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