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3):
求助大神!!!
最近在学习iFIX 5.8,不知道怎么才能与PLC通讯!在iFIX中用的是KEPserver OPC驱动采用mobus通讯,上位机通过以太网连接MOXA串口读取PLC数据!不知道MOXA怎么与iFIX建立数据连接....谢谢!

网友A:
用ifix的modbus,不用kepserver.
moxa安装出来串口.
在ifix的modbus驱动配置.
在ifix的数据库增加数据块.

楼主:
谢谢帮助,我刚接触到iFIX工控软件,之前是因为MOXA没装驱动,没有找到com口配置!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