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7-03-14):
24v和48v两种电源的0v能接在一起吗

网友A:
楼主所说的0V端子应该是24V和48V输出端与该电位之间的电压分别为24V和48V,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可以将两组电源的公共端接在一起。应考虑同时使用的负载功率。仅供参考

网友B:
还是分开单独接,这样以后出故障维修方便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应该可以,
可是接在一起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E:
呵呵;主要是看你负载;
单从电源来说二个接在一起没任何问题;

网友F:
我觉得应该不太好,我怕干扰,虽然你接在再一起不会烧东西,但是总感觉不太好,万一开关电源异常,那损失就大了,所以,48V与24V我从来都是分开接,从不混在一起,减少故障因数!

网友G:
这样就是多个电源共地

网友H:
一点问题多没有,大胆接吧。
有点电子基础的多了解,而不是想当然。。。

网友I:
回复 网友F:
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的,就怕干扰而已。

网友E:
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大家都用过吧;有些5V 12V 24V做一起的;
这个一般几组是公用一个公共端的,但是有些设备需要隔离型的,所以也有专门的公共端是独立的;
同样,二个开关电源的输出0V是否接在一起,主要是看电源的负载要求;

网友J:
24电源规格参数,48V电源规格参数。 还有你负载的规格参数是多少。 才能确定能否接在一起。

网友K:
接在以前应该没关系,主要和负载有关

网友L:
问的问题过于单纯了。
猜测一下:看楼层起了差不多的时候,加了一句,从某某应用上的,而某某应用的意思就是正电源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M:
就像电脑电源,各种电压等级,OV是在一起的

网友N:
在一个主电源上的是可以!
不是一个电源还是不要这样干!

网友O:
肯定没问题可以接

网友P:
我们就这样接过 没问题

网友Q:
一般问题不大、但最好还是分开接

网友R:
我没这样接过。不下定论。

网友S:
肯定没有问题……有的电路设计还专门连接在一起为了抗干扰……

网友T:
最好别接到一起。

网友U:
我有用到12V和24V电源,当时公共端接在一起发现有干扰,后来分开接,也做了些措施,但不能肯定干扰是不是公共端接在一起的原因,以后有用两种不同电源我都分开公共端,习惯了

网友V:
可以,不过考虑到后面人员维修还是分开接好

网友W:
主要看电源负载要求哦

网友X:
可以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