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ED小灯片怎样取下!?

楼主(2017-03-14):
万用表测到有两个灯片烧毁,那么下一步就是更换了(LED灯片多的是,废品站很多,废物利用,好事哈哈),接着烧烙铁,数分钟后开始下手。邪乎了怎么回事,35瓦烙铁对它无动于衷,LED烧毁的灯片稳如泰山,雷打不动。通过观察发现底板是整块铝板,把热吸走了,我说呢!
高手们是怎样搞定的,教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无铅焊锡焊的,普通低功率烙铁是烧不动的。你百度一下无铅焊锡焊接就知道了

网友B:
用热风枪或铝板加热也可以。

网友C:
百度过貌似一种专用工具来拆焊灯珠的。我也在寻求不用专用工具还有什么好的拆焊方法,坐等高手支招。

网友D:
下面加热,上面用功率大点的电铬铁取。

网友E:
热风枪吹底板!

网友F:
呵呵;热风枪就行了;
要不就二个电烙铁从二端同时用就行了;
你的功率不够大,这边搞化了到那么这端就又冷却了;

网友G:
这个要专用的工具,普通烙铁是不行的,嘎嘎,如果你硬取,就会搞坏的!

网友H:
100W以上普通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I:
普通的热风枪吹底板,一会全下来了。要不蜡烛伺候,黑黑的就是了!

网友J:
吹底板可以,只是这灯的维修价值不大,修好也容易坏。

网友K:
热风枪来吹

网友L:
用刀一点一点割开,坏的直接上偏口剪掉

网友M:
用刀口的电烙铁可以取下,已经试过了。

网友N:
50W烙铁就可也取下,取过很多了。

网友O:
不就加热比不上散热么,换上个大功率的焊接工具接上就是。楼上的几位都回答了,就是想多嘴说句。

网友P:
用细铜管做个U行烙铁头熔拆

网友Q:
lz威武,我家里拆下来的几个这种灯,都没想着研究下

网友R:
肯定有专用工具

网友S:
我们公司的防爆灯都是自己修的,让外面人修一个灯要一百多块,自己修成本也就十几块钱,我们是用斜平头铬铁边加热边撬起来的,一般都能熔掉。

网友T:
看样子功率不够大啊

网友U:
热风枪
没有热风枪就在燃气灶换上烧吧!

网友V:
两个电烙铁一起焊

网友W:
双管齐下会好

网友X:
我没拆下来过,好坏的少了就直接短接了

网友Y:
我认为使用热风枪比较好。

网友Z:
你的电烙铁功率小,或者烙铁头氧化。

网友AA:
上大功率烙铁

网友AB:
用焊台,;另外最好底部对应位置有加热,做个U型头效果更好

网友AC:
铝合金基板上有胶定位,这种尖头洛铁不行的,用热风枪会好办

网友AD:
有热风枪最好,烙铁往上装新二极管的时候因为底板散热太快容易出现虚焊,修过一些用起来不可靠。

网友AE:
上热风枪吧!烙铁虽然也可以但是太考验技术了

网友AF:
期待换完后的效果.

网友AG:
电烙铁的功率不够用。50W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