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机?转子是磁铁

楼主(2017-03-14):
如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步进电机还是~~~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看到霍尔元件了吗?

网友C:
看样子是步进电机。

网友D:
永磁电机

网友E:
应该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F:
应该是步进电机。

楼主:
用万用表量,只有三根线互通,有三个像三极管一样的元件,自己也怀疑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G:
是不是步进电机。

网友H:
回复 楼主:
那是霍尔元件

网友I:
感觉应该是直流无刷电机,坐等大神点评!

网友J:
直流无刷

网友K:
铭牌看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L:
这是步进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看到霍尔元件了吗?
应该是直流无刷电机,用24v开关电源试了试,可以正反转,能不能用电动车的控制器控制

网友M:
看驱动器,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驱动器,查资料
没有驱动器,这电机也查不到资料

网友N:
同步电机

网友O:
无刷电机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驱动器,查资料
没有驱动器,这电机也查不到资料
没启动器,你咋让它转的----别说你依次给电

网友P:
直流无刷呀,
看着:没有电刷,带霍尔,并且数量上就三个,驱动线也三根。
步进电机不用霍尔,驱动线没有那么多。

网友P:
步进是不适合一个方向长时间转的,再结合霍尔,驱动线数量,所以没多少可能是步进。

网友Q:
和电动车无刷电机一样的,只不过电动车是转子绕组,你这个是定子绕组。

网友R:
伺服电机

网友S:
直流无刷电机
永磁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驱动器,查资料
没有驱动器,这电机也查不到资料
没启动器,你咋让它转的----别说你依次给电
就是直接用24v轮流接电

网友T: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驱动器,查资料
没有驱动器,这电机也查不到资料
没启动器,你咋让它转的----别说你依次给电
就是直接用24v轮流接电
岛国的一个公司,没有在国内有任何业务,所以查询不出任何信息。

网友U:
步进电机吧!

网友V:
无刷直流电动机

网友V:
典型应用Typical applications:
1.汽车电机 Auto  Motor
2.航模电机 Model  Aircraft  Motor
3.电动工具 Power Tools
功能介绍Function:
1.PWM脉宽调速 PWM Pulse wide speed range
2.正反转 Clockwise/ Counter-clockwise rotation
3.FG转速反馈信号  FG Speed feedback signal
4.过流保护 Over-current protection
5.过压保护 Over-voltage protection
6.欠压保护 Under-voltage protection
7.过热保护 Overheating protection
性能特点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1.安全稳定 Safety and stability
2.调速方便 ADJ Speed conveniently
3.高效率 High-Efficiency
4.寿命长 Long life
5.低噪音Low noise
外形描述Shape description:
1.D22mm×H43.5mm
2.轴枝直径Shaft diameter:3.0mm
电压范围voltage range:5~24VDC

网友W:
所谓的直流变频电机

网友X:
有铭牌还是应当先给出铭牌(如14楼),27楼或许是个线索;然后,这个电机的来源,可能是用于什么设备上。

网友Y:
直流无刷电机,和电动车电机一个结构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能不能用电动车控制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