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直流屏蓄电池都有哪些品牌啊  一线或者二线?

网友A:
南无电池可以的!

网友B:
免维护电池

网友C:
一线的我就不说了,大牌子自己找
二线的譬如说  风帆  天威   万里  等

网友D:
这个应该没什么严格要求吧,一般使用的都是免维护蓄电池。其实蓄电池具有一定的使用周期,坏了直接更换也非常简单

网友E:
南都、双登、理士、松下、汤浅、梅兰日兰、

网友F:
好像用电动车的那种免维护的铅酸蓄电池也是可以的,像天能、超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