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 的解压缩问题

楼主(2017-03-14):
   威纶EB8000软件压缩后的文件,解压缩后画面的背景图片没有显示什么原因,(换别台低版本软件打开是有显示的;),重装软件系统也是一样没背景,但用EBpro软件打开就好的,就是用EB8000V465.08的版本就不行,电脑上之前所有的使用过的程序都没有背景显示了,不知道是电脑少了什么,要怎么处理?还有EBpro软件不支持KT系列的屏吗,有谁使用过给点建议?

楼主:
用软件离线模拟的时就可以看见背景图片,在编程界面就是显示不出来,之前没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A:
EBPRO  不支持TK系列,它只支持MT系列,我解压缩后,图片都还存在,没有异常,我以前也遇到过你的情况,那是一台老电脑,用的是威纶最低版本软件,用最新的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感觉你你电脑少什么东西,不然不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威纶EB8000软件压缩后的文件,解压缩后画面的背景图片没有显示什么原因,(换别台低版本软件打开是有显示的;),重装软件系统也是一样没背景,但用EBpro软件打开就好的,就是用EB8000V465.08的版本就不行,电脑上之前所有的使用过的程序都没有背景显示了,不知道是电脑少了什么,要怎么处理?还有EBpro软件不支持KT系列的屏吗,有谁使用过给点建议?
是TK系列吧

网友C:
下载最新版的eb8000试试,最近也在用没出现你说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背景图片的分辨率要和屏的一样活着更低,高了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D:
软件内存很小的,两三百MB

楼主:
用最新的EB8000也是这样的,模拟没有问题,程序都是以前在使用的程序,觉得是电脑上少了什么东西

楼主:
 下载到触摸屏里后,瞬间有显示,然后就显示如图的英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指点下,这情况怎么处理才好,电脑里存的好年的工程数据都这样,有些心烦呀1

楼主:
通过查找知道上图显示的意思是“不兼容的项目设置请更改HMI模型并再次下载”,那问题是不兼容的项目设置指的是怎么项目设定,为什之前没有这种问题了,真心不明白?HMI模型又指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