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ACS400 原模块坏,驱动电路等问题。修过。。参见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3343&page=1

驱动信号正常,空载输出电压平衡,,以为好了,,带1.5KW小电机空载,,,试机几分钟后报接地故障,

检查 上桥自举供电  3.3R电阻 烧断。。
换1W 电阻接上,(原贴片应该是0.5W的),,换另一0.37KW电机(已测绝缘好的)试上电运行正常,,,1分钟后断电,手摸3.3R电阻 还是很烫,估计时间长点还是烧。。。

就是下图红圈内的3.3R ,,另外 D1、D2、D3都已换过,驱动电解也换过了。

什么原因?另在3.3R断开串入电流表,发现有很大的交流分量,直流分量却只有20MA左右,,正常么?
这个交流分量 的电流随运行频率的升高变大,,5HZ时 300MA左右,,到20HZ时能到1A以上。。感觉是不是模块还有
问题呢

网友A:
就差光耦没换过,试试

网友B:
C29查过没有?如果光耦坏了的话,你把3.3R电阻功率换大了,后面那个·1R的电阻是不是会烧?

楼主:
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后面的1R电阻是烧的,3.3R是好的,光耦都换了;C29换了;
这次3.3R发烫,1R却没有什么温度。

网友C:
电容容量对吗?每次下管导通就要给自举充电。换个高频电容试试

网友D:
  新换的C29是不是质量不太好?有漏电。

网友A:
把载波调到最高,看温度变化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容换过几个了,电桥测试都基本正常的。。。。
测3.3R上的交流电流,随运行频率的升高变大,,5HZ时 300MA左右,,到20HZ时能到1A以上。。感觉是不是模块还有
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容量合格 ,电桥测过了,,也试过680U到1000U的电容,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B:
会不会是前面整流二极管性能不好了呢!开关电源里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E:
我搞过这个,那次好像换了个贴片电阻就好了,排线上有一根转管这个接地报警,电压好像超过2.5v就不报了,我明天回去帮你查查笔记。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既然是高频的时候电流大,那么怀疑那些小容量的电容可能性大些,那个C33.34.35并联的电容换过没?

网友G:
D1,D2,D3换的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原来玻封的,换成了ES1G。。应该适用的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耐压不够,sf1600可以

网友G:
推荐BYV26E,看电路很清楚,二极管反向承受的电压是很高的。楼上推荐的SF1600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原装是玻璃二极管,,丝印2222,,没查到参数,暂时没1600V的,已用1000V 的US1M先代替,但测试3.3R上的交流电流还是随着运行频率的升高 而变大。。如果以原装0.5W的贴片电阻为参考,,功率是远远不够的啊。。。还是考虑有其它问题。。有空再全面检查一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B:
用无感电阻试试

网友G:
首先在通电未运行时测量下桥负压,运行时看驱动波形,输出电压平衡与否。

如果以上都正常,可以代换上桥的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G:
驱动电路自举供电,没有负压,,输出电压是平衡的。
驱动波形基本正常,,光耦是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