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变频

楼主(2017-03-14):
怎么用压差变送器输出的4-20ma 控制自动变频

网友A:
呵呵;变频器说明书先看明白;

网友B:
将压差变送器接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再对变频器进行设置。仅供参考

网友C:
做恒压供水吗!!!

网友D:
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E:
20ma对应高频还是最低频率?会用4-20ma控制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压差变送器输出的4-20MA接到模拟量输入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4-20ma接到ai端  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

网友F:
这个用PLC通讯我可以控制变频器自动变频,但是你要这个压差变送器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不懂!

网友G:
4-20ma的信号给变频器就能实现了!

网友H:
估计没看变频器手册吧,里面图都有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基础的接线和应用了

网友J:
20mA对应高频,4mA对应高频,目标值对应运行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根据压差变送的4-20MA来变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第一次用变频器  英威腾的变频器

网友K:
在模拟量那里接线,在参数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用压差变送器输出的4-20ma 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化并不复杂,只要接线正确就成了。关键是压差变送器与变频器配用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吧。

网友M:
我们的恒压控制还通过一个表。

网友N:
在变频器里做一个输入4-20mA的规格化给定,对应变频器的0-100%速度或频率给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温控仪

网友O:
你是什么变频器也不说,实现什么功能也不说,怎么帮你啊

网友P:
自动恒压供水吧,4到20毫安接模似AI1输入,设置最大频率和最小频率,再看你相想要设置多少压力,假如你是量程1MP的压力表,想要设置0.8MP那你就设置PID给定值80%。我说的对吗?

网友Q:
选择端子控制,设置电流端子、上、下限频率、定义使用PIC功能,根据压力自动改变电机转速

网友R:
你是想控制什么设备,可以用里边的PID控制

网友S:
可以使用模拟量信号输入进行调解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但是建议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机,都需要制作实体按键进行控制。

网友T:
新手,刚接触变频器,向前辈们学习

楼主:
回复 楼主:
要温控仪干嘛  变频器带pi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