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S7-200smart

楼主(2017-03-14):
现在有个项目想通过组态王和S7-200smart以太网通讯,想问下各位可以不,如果可以要怎样设置

网友A:
可以组态,把相关的参数设置进去,类似触摸屏的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样设置  教教我

网友B:
组态王6.55里边好像没有smart型号,但是可以用tcp/ip和PLC通讯,在PLC编程软件里选择你的计算机网络端口,在组态王那边直接选用TCP/IP通讯方式,设置好IP地址就能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帮忙  截两张图看下  小弟没用过组态王  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说的非常正确表情表情必须赞一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以前没有用过,一下子就做这么难得项目啊!

网友D:
就用S7_200的网络设置,一样的可以通讯,我就是这样搞的,没问题

网友E:
使用S7_200 TCP这个驱动,但需要对安装路径下driver中的KVS7200.INI文件进行配置,不同型号参数不一样,下面是目前知道 的一些
【SR60】
[192.168.2.1:0]//plc的实际IP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A

【CR40】、【CR6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1SA0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31C

【ST4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9 (0001、0152)

【SR20】【SR30】【SR4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9 (SR30还可以设置为0001,SR40还可以设置为0006)

【ST6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DD (也可以是0003、0329、000F)

【ST20】【ST3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