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主站地址1 通讯数度9600 仪表地址2 通讯速度9600 要读取仪表d90 d91的数据到PLc里面, RD不亮 sd灯闪烁 是不是我梯形图写错了

网友A:
你主从站好像没有设置清楚啊!

楼主:
少了什么啊求解

网友B:
做通讯最好用如485转232的转换器 ,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能监控收发数据是不是对的。

网友C:
用ADPRW指令实现MODBUS应该是很容易的,不过你的程序似乎有点问题!

楼主:
大哥帮我看看具体哪步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帮我看看哪一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