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请问迈信伺服驱动器怎么和时间继电器连接,实现电机停几秒后又几秒

网友A:
呵呵;这个应当是从外部给定脉冲的设备比如PLC或CNC上来实现吧;

网友B:
想法很奇特,应该在控制方法上下功夫,比如 控制器,PLC,想直接控制驱动器不靠谱!

网友C:
正常都是发脉冲控制

网友D:
正转信号用定时器的触点就好了。

网友E:
仔细看看伺服说明书,有没有软plc功能,有的话可能就不用外部时间继电器。

网友F:
继电器控制伺服驱动的使能端子,控制模式为速度模式。以EP100型号为例,24V接18脚,0V通过时间继电器触点再到10脚。参数设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