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奇是如何灭弧的?

楼主(2017-03-14):
(无正文)

网友A:
灭弧怎么在哪里?
不知道实物如何状态!

网友B:
RC阻容吸收,消除接触器吸合时产生的火花来达到灭弧的效果。

网友C:
RC阻容灭弧器。

网友D:
图上很清楚

网友E:
百度一下阻容吸收就知道了

网友F:
尽管这个触点有阻容吸收灭弧,但是还是存在风险,而且线圈的电感也应该有吸收元件才好。这个机械触点要是换成SSR固态继电器就好了。过零关断,基本不产生开关电弧。从而提高了这个开关电路的寿命。

网友G:
好在标明了公共线,要不这个触点符号,可能存在误解;
在触点断开时,适当的RC回路,降低了触点两端的电压,达到减小电弧和迅速灭弧的目的(或者也相当于线圈回路缓慢断开)。

网友H:
这是啥灭弧? 是吸收线圈的剩余电流的

网友I:
根据楞次定律感性负载在断开时会产生感生电压!阻容吸收回路就是减少感生电压对开关触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