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台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7-03-14):
用伺服控制一个圆形转台,转台上面有六个工位,三菱的plc,计划走相对位置((drvi指令)每次相对于前一个位置转动60度),但是怕时间久了,位置差别太大,如果走绝对位置控制(drva指令)该怎样控制了,求指教??

网友A:
装一个原点感应了,如果负载不是特别重的话,一般不会偏的。只不过,感觉有点奢侈。但是我们公司这种转台一般不用伺服,驱动器结构。我们用一个更加靠谱的机构,我们公司一般有2个方案!
 方案一  用普通的直流电机+一个感应开关,+一个凸轮机构,每转一个工位,感应器必须感应一次,此方法用在速度不是很高的场合!
方案二    用普通的直流电机+增量式编码器+调速器 +一个凸轮机构,原理都是一样,这个可以用在速度要求快的场合。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楼上方案2比较靠谱
速度可以满足!

楼主:
因为这个精度要求很高,所以选择伺服,原点检测开关已经有了,现在就是想用三菱的plc走的DRVA的绝对位置控制方式,想知道具体的该怎么控制,转台会一直从复旋转,

网友C:
用凸轮分割器就好了,还不需要高速脉冲控制。

网友D:
机械上改进,用槽轮,稳定……

网友E:
买现成的凸轮分割器,自带控制器变频器,随便转,精度有保障

网友F:
三菱手册 中有相关的案例应该 。

网友G:
凸轮分割器就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精度要求很高,所以选择伺服,原点检测开关已经有了,现在就是想用三菱的plc走的DRVA的绝对位置控制方式,想知道具体的该怎么控制,转台会一直从复旋转,
用了伺服驱动机构,机械驱动机构也必须要上相应等级的精度才可以。
比如你的案例:用涡轮减速器或者星型减速器,即使电气驱动机构精度足够高,但是机械传动机构就像一颗老鼠屎一样,坏了整锅汤。

网友I:
我做过12工位定位单方向旋转,1秒定位一次,伺服+行星减速机(50速比),只要脉冲指令没问题,位置肯定准
单方向旋转,不用要求精度很高的减速机,小于等于10弧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关键是我的转台是用的DD马达控制的,第一次接触DD马达,不是是否可以像伺服一样发脉冲来控制,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的转台是用的DD马达控制的,第一次接触DD马达,不是是否可以像伺服一样发脉冲来控制,
请翻阅您的DD马达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手册,了解您的DD马达所需要连接的伺服驱动器本机上拥有什么样子的控制信号接收端口,比如脉冲信号接收端口,或者总线通讯信号的接收端口。

网友J:
每圈都过原点清零,也有误差吗?那这个转盘的编码器每周脉冲数是不是太少了?

网友K:
感觉还是用机械好些

网友L:
还是用凸轮分割器吧,你这种形式我做个,当时用伺服电机,转500圈自动回零一次,安装个原点,不过说实话,速度快的话会抖动,可能我但是用的减速器减速比太小吧后来方案改凸轮分割器了

网友M:
用机械六等分回转反靠最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