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7-03-14):
最近修一台行车,故障按按钮,行车无反应。该行车是遥控手柄控制,遥控器发射有指示(指示灯会闪),但行车上接触器无动作,查电源及接触器正常,线路正常。想应该是遥控的问题,查遥控器,拆开未见明显异常,想这类遥控器里面晶振损坏的可能性较大,拔下晶振,用万用表测量,未见异常,用好的晶振代换(须发射及接收一起更换),故障排除。现在想在这里请教:晶振坏了,可用什么有效的测量方法,晶振(发射和接收)有何区别?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我不知道行车遥控器的晶振是多大频率的,以前电视机遥控器晶振损坏我一般都是用收音机测试的,楼主可参考下是否有效。

网友B:
示波器吧...

网友C:
示波器也不一定能测,甚至还会导致停振。因为探头里面有电容会改变起振条件。替换比较方便

网友D:
看晶振的信号,就是示波器,频率波形只有示波器监控好使。

楼主:
谢谢诸位回复。不过该遥控器和接收器分别有一晶振,为R066和T66,327.4200MHZ,想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