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4):
这个问题困惑已久,查看样本发现,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相较于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大很多;可以套用这个公式吗?
P=√3UIcosφ,计算不出样本标称的电流值
大家来说说

楼主:
以1.8kw为例:套用P=√3UIcosφ
I=1800/1.732/220/0.8=5.9
样本标称是16.7啊

网友A:
公式中还差一个效率。公式没错,只能说功率因数与效率的乘积在0.3-0.4了。这个可以问问电机制造商。确实很有意思。按说同步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都应该比较高才是,可确实样本的数据给定太低了。电流超大呀。这个是不是笔误了?

楼主:
Parker电机电流也很大,肯定不是笔误

网友A:
像这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制造商。直接问,为什么这样的电机电流会如此大?你可以问他们,是不是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很低?也许这样做是为了提高输出转矩,但是转矩也没大多少呢。还是因为兼顾了低速的大转矩连续工作?反正这样的数据确实不咋地。也许是提升堵转特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