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求救

楼主(2017-03-14):
有一东元变频器A510显示故障代码5E07   PG未装,请问怎么接线,因为没有说明书

网友A:
没说明书你又知道是pg卡未安装?请老实交代是否是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还是在维修中出现?

网友B:
参数修改一下看看行不,不行的话,重新出厂设置

网友C:
查看参数00-00吧,如果没装PG卡,不能设为1或3,试试改为0,故障是否消除?

楼主:
今天恢复出厂设置了,基本参数找说明书设置了,现在是控制面板可运行,外控没反应,接的S1和24V有电压短接都试过了,刚下班,明天不行就从另一个拷参数试,在不行就先换了,誰还有更高明的欢迎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