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跳OC,有时候跳的慢,有时很快就跳了

楼主(2017-03-14):
本来这台机出现这样的问题,修好了的,换了驱动电容的,结果这两天修另外一台的模拟输入,用这台送的模拟信号,送着送着第二天的时候空载5HZ的时候跳了个OC,然后就又和原来样了,随机跳OC,接不接负载都一样,转一会儿就跳,现在换电容了也不行,测光耦也没发现问题,求各位不吝赐教,启迪下思路。。。

网友A:
又是某山寨“独立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看图貌似不太了解此机驱动和IGBT压降检测电路原理,疑问在下图,少见多怪了

网友B:
空载会报可能模块有不良,或者驱动,饱和压降检测电路,有示波器几路上下桥波形看看对比一下

网友C:
欧瑞的变频器,14脚的是339下桥的过流检测,8脚的是393上桥的过流检测,真心不是山寨机!

网友D:
装机带电机测试,如电流平衡且钳形表测出的电流和显示电流无误,说明电流检测放大信号无问题,主要故障在信号比较回路,如测出的电流和实际有误,故障在电流信号放大回路!电流放大回路芯片主要为TL074、TL072或TL084、TL082;电流信号比较回路芯片为LM339或LM393;

楼主:
修好了。这个二极管开路失效了,确实是欧瑞的变频器,那两个运放是lm393和lm339。

网友E:
我感觉是电流检测有问题。